PIC32 UART中断问题 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2-05-06):
最近一直在用PIC32,调试每个模块都要出好多问题,我都快哭了
现在在弄串口问题,大家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
void __ISR(_UART1_VECTOR, ipl2) IntUart1Handler(void)
我就是按这个格式把串口中断定义进去的,可是每次一编译都报错,
uart1.c:68:12: error: expected declaration specifiers or '...' before numeric constant
uart1.c:68:27: error: expected declaration specifiers or '...' before 'ipl2'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好吗?谢谢大家了:Q

楼主:
大家看完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说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没办法给你啥意见,不过你可以先用自带的例程试下,一般用新的芯片前,看pdf和利用C编译器安装时带的例程自己编译下,仔细看下C编译应用指南。照例程改下,后面慢慢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按照例程把这个中断的语句写进去的,可是居然报错。
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呢

接触pic两个多月了,还是找不到学习的方法,干什么都觉得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办了,心里很压抑。

网友B(2013-09-16):
PIC32 在用,可以交流下

网友C(2013-11-07):
LZ找到问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