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操作的基本方法

楼主(2012-05-06):
焊接电路板时,一般需要进行焊前处理,焊接,检查焊接质量和清理工具4个步骤
1:焊前处理
焊前处理主要包括焊盘处理和清洁电子元件引脚两方面的工作。处理焊盘时,将印刷电路板焊盘铜箔用细砂纸打光后,均匀地在铜箔面涂一层松香酒精溶液,若是已焊接过的印刷电路板,应将各焊孔扎通,而清洁电子元件引脚时,可用小刀或细砂纸轻微刮擦一扁,然后再对每个引脚分别镀锡
2:焊接
首先准备好被告焊接件,焊锡丝和电烙铁,并清洁电烙铁头
预热电烙铁,等电烙铁变热后,用电烙铁给元件引脚和焊盘同时加热
给元件和焊盘加热1-2s后,这时仍保持电烙铁与它们的接角,同时向焊盘上送焊锡丝,随着焊锡丝的熔化,焊盘上的锡将会注满整个焊盘并堆积起来,形成焊点
在焊盘上形成焊点后,先将焊锡丝移开,电烙铁在焊盘上再停留片刻,然后迅速移开,使焊锡在熔化状态下恢复自然形状。烙铁移开后要保持元器件和电路板不动,因为此的焊点处在熔化状态,机械强度极弱,元件与电路板的相对移动会使焊点变形,严重影响焊接质量。
3:检查焊接质量
焊接时,要保证每个焊点焊接牢固,接触良好,要保证焊接质量好的焊点就是光亮,圆滑,无毛刺,锡量适中。不应有“虚焊”和“假焊”。
4;清理工具
焊完后,须将电烙放到专用架上,以防将其他物品烧坏,长时间不用时,最好拨下电烙铁的电源插头,以防烙铁头“老化”
电烙铁使用时间较长时,烙铁头上会有黑色氧化物和残锱的焊锡渣,会影响以后的焊接,应该用松香不断地清洁烙铁头,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网友A:
焊接好了还要注意测试和检验啊

网友B:
太详细了
实际一般都是检查元件没问题就直接焊了(当然,我这只是焊样机或者测试时)
只要能焊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