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帮助我解答啊

楼主(2012-05-06):
最近学习 模拟电子技术 里面有些名词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起名字   比如 射极偏置电路 我上网查了偏置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射极是要表达什么呢?还有 集电极-基极偏置电路,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了解下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这个小问题 谢谢

网友A:
“射极偏置电路”就是在发射极串入适当的电阻(通常称发射极电阻)以提高发射极(NPN)的直流电位,其作用是引如一定的直流负反馈以稳定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基极偏置电路”即为BJT提供适当的基极电流,使其处于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上。“集电极偏置电路”则是为了BJT的输出受控电流源提供驱动电流。

“偏置”一般指为某种技术目的而采取的电压或电流的单向激励(叠加)。

网友B:
楼上真专业,你就是一本活模电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对我理解有很大帮助。不过还是对集电极偏置电路的作用不是很理解,“为输出受控电流源提供驱动电流”是什么意思呢?能否更详细点,或者给个图说明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