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冒气泡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7):
昨天买一卷 焊锡,110元,含铅,内涵松香。回来焊接时有帽气泡,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你的焊锡有太多杂质,可能质量不是很好

你把烙铁温度调低点,温度太高会有这情况

网友B:
温度太高了吧

楼主:
我的烙铁是十几元的那种,温度固定   是30瓦的,

网友C:
松香里面有杂质 气泡。
看你使用的工具,推测
不影响你使用,顶多焊的难看点 板子上一堆松香痕迹,:lol

楼主:
就怕是虚焊啊,O型血的人比较喜欢完美了。总感觉心里不爽

网友C:
焊完了,烙铁来回拖个遍就差不多了

楼主:
不美观啊!

网友D:
焊接还是要好点的焊锡,不然虚焊严重。

网友E:
焊锡丝问题,我买的70一盘,差不多能用

网友D:
小工厂用回收焊锡做的,而且松香太多,锡太少。

楼主:
血的教训!

网友F:
就怕是虚焊啊,O型血的人比较喜欢完美了。总感觉心里不爽
引用 楼主:

呵呵 O yeah!

网友G:
我用价格60~70元一卷的粤成焊丝,感觉还行。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我的焊锡质量看来没问题  原因是我试焊的试焊是直接往焊盘孔的铜上堆锡,没放元器件 这就容易冒泡

网友H:
送锡太快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