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字信号能控制的继电器吗?

楼主(2012-05-07):
我想使用FPGA的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用于信号切换,功能类似于模拟开关,但我想真正的物理切换。有这样的继电器吗?对控制频率没有要求,只用于信号切换,所以体积越小越好,最好是单刀双掷,请推荐个型号。先谢过了!

网友A:
有(引脚兼容DIP封装),具体查相关厂商产品手册(如欧姆龙)。

楼主:
是指的信号继电器吗?

网友B:
继电器速度,快的见过有5ms的,普通的要几十ms……你不能指望它的工作频率能跑个几百MHz:lol

网友C:
用过欧姆龙的G5V-1,MCU I/O口控制,当然就像4楼所说,工作速度是5mS。

楼主:
多谢各位,继电器1s内能实现切换我就够用了。不过我怎么看不懂哪个是控制管脚呢,比如5楼推荐的欧姆龙的G5V-1。

网友D:
图上最右边就是内部接线,2、9脚间就是线包;
不过G5V-1不一定合适,可靠动作驱动3V线包需要50mA,5V线包需要40mA。
如果FPGA输出3.3V,8mA,建议查找干簧管继电器类的合适信号继电器

网友E(2012-06-20):
你用干簧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