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区别

楼主(2012-05-07):
(无正文)

网友A:
按颜色区分:

A 黄,B 绿,C 红,N 蓝,PE 黄绿。

楼主:
恩,可能我问的意思大家没明白:
我是说:我的一个产品用的是三相电,有一相必须接A相,那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分辨出,三相电源哪一相是A、哪一相是B、哪一相是C呢?

网友B:
你必须要有个参考相,否则随便那个都可以做a相

网友A:
to 3L:

A、B和C各相差120度相位。若A为零相位,则B的相位为120度,而C的相位是240度。问题是时间原点是相对的,ABC、BCA、CAB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主,你想一想,没有时标,何来的A相? 一堆人手牵手拉成一个环,你在中间,你认为谁是第一位?

楼主:
恩,那每一相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吗?比如带负载……

网友A:
恩,那每一相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吗?比如带负载……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也就是相对相位的差异。在平衡的条件下,其特性(如负载)是一致的(仅相差不同而已)。

网友C:
在时序上有区别,依次隔120度;带载能力上在设计上是相同的。

网友D:
没有区别。对于设备来说,相位与同步有关,如果是二极管全桥整流,对于三相的接法没有要求,如果是可控硅,由于有点火角的问题,必须与同步变压器(控制系统的同步相位)相对于,错了则无法工作。

网友E:
为什么有一项必须接 A 相?

网友F:
A相不需要实别,是指定的。其它2相则依次滞后120度。但同一系统中,A相必须相同。

网友G:
如果非要与电网的A相相同,除非是并网,要检测频率相位电压。如果使用的话,每相的带载能力基本没区别。用于电机满足顺序相即可。

网友H:
用相序表测一下,功率分分析仪神马的都可以!

网友I:
什么都测试不出来,只要是把A相确定了,B c相就确定了
任何一项都可以当做A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