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不大理解

楼主(2012-05-07):
电源带宽(及反馈环路的带宽)应该是越宽越好,但是由于 RHZ(右半平面零点 )的影响 , RHZ随输入电压、负载、电感量大小而变化 ,几乎无法补偿 ,只有把带宽设计得远离它 ,一般取其 1/4~1/5 。

楼主:
没分就不能问问题吗

楼主:
不大理解啊

网友A:
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感觉右半平面有点抽象,不大理解。
2.开关电源的补偿,主要是补偿什么呢??相位和幅值??

网友B:
同样不理解

网友A:
你还是找个自动控制的书先看看 补补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