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U盘问题

楼主(2012-05-07):
STLINK-U盘问题
STLINK接到PC上就显示一个只读的U盘,现在问题来了,当我用它量产时,WIN7会自动提示要不要格式化,点确认与否都将不能再使用了,必须拔掉USB接口重连接,很麻烦,有没有办法让STLINK不显示成一个U盘啊,或WIN7能不能关闭自动提示未格式化U盘???

网友A:
买一个新的STLIN/V2。。。

网友B:
看样子是驱动方面的问题,呵呵,作为工作电脑,目前的情况,还是不推荐楼主用 WIN7.
因为的大量工具软件还没有移植到那个环境去。
也没有迹象表明, XP 要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