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速度

楼主:
用ST提供的virtal_com开发的USB能正常传输数据

可怎么知道传输的数据速度呢?

网友A(2012-05-07):
用一个USB分析仪截下数据看看呗,比如BUSHOUND

楼主:
用一个USB分析仪截下数据看看呗,比如BUSHOUND
引用 网友A:

BUS HOUND可以分析速度??麻烦前辈指点下

网友A:
BUS HOUND可以分析速度??麻烦前辈指点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用,再结合USB协议就知道了。

楼主:
上图是用BUS HOUND分析的图片

我是用最右边的时间栏计算出USB的速度,我的程序main里就只有发送数据USB_TX_DataBuf[32],如上图的DI既是我向PC发送的数据

这样每次发送256bit 用右边的时间得出的速度才接近20K!!!

我的疑问:
1:这样的计算思路没错吧?
2:这个速度是不是太小了?怎么改进?

楼主:
问题3:如5楼的图 BUS HOUND的Time是基于什么同步的呀?还是要怎么设置才能与电脑同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