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滤波器求救

楼主(2012-05-07):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附件学习吧

网友B(2012-09-03):
先谢谢了,但我觉得就是讲得有些太简单了,只有结果,而没有过程。我就是带通上不知如何推出过程!

网友C:
老外管这个电路叫做可变状态滤波器,你查外文资料。

网友D:
无非是运放虚短虚断原理加上节点方程,推导传函。
这种含多级负反馈正反铅馈组成的电路的输出特性也不是能看出来的。
外接电容只有两个,估计计算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