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加密性能怎样啊?

楼主(2012-05-07):
stm8的MCU解密程度难吗?

网友A:
想试一试**STM8?

网友B:
**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C:
一般人应该很难**

网友D:
除了把芯片打开直接把flash脚连出来能读出程序,其余方法都不行,所以属于不可破的,

网友D:
目前为止还无人能破,st的加密策略就保证不可破

网友E:
传说中STM32不是给破了么,那么STM8也许是由于应用的领域没那么高端,所以愿意花大价钱**的公司暂时没有吧

网友F:
传说中STM32不是给破了么,那么STM8也许是由于应用的领域没那么高端,所以愿意花大价钱**的公司暂时没有吧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与否跟量有关系;而不是领域高不高端啊

网友G:
stm刚出来应该没有这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