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求助:关于Input/Output Delay Element (IODELAYE1)的使用

楼主(2012-05-07):
我需要将一个FPGA内部生成的信号(pulse_out)附加一个固定延迟再输出。
想使用IODELAYE1这个模块,应该是使用ODELAY mode吧。但是发现它有3个信号输入的端口:IDATAIN、DATAIN、ODATAIN。我的这个信号从那个端口输入呢?

我查看了UG361的资料,但是还是不了解使用方法。

楼主:
我也不太明白这个iodelaye1是如何连接的。下图是我自己猜测的ODELAY Mode和IDELAY Mode的连接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iodelay是集成idelay和odelay,你所说的功能应该是使用odelay。
一般情况下,idelay使用较多,idelay和odelay不能同时使用。idelay里面使用idatain,然后延迟输出到dataout。odelay我使用较少,具体的引脚不是很清楚。
figure1-1,你所画的idelay是错误的,他应位于ilogic和iob之间,odelay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楼上指点,昨天试来试去给我试出来了,我用的是ODATAIN,能够成功进行延迟了,其他端口也就没有再尝试。

网友B:
我也学习了下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