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样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角度

楼主(2012-05-07):
要求正负90度,精确到一分,要用到单片机,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本人新人,无积分,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你需要侧量几个轴的?想测角速度的话可以用陀螺仪

楼主:
我要测量正负90度的,老师规定要用加速度传感器,有木有人知道啊,求解答

网友B:
用至少两轴的加速度计做,ST,Freescale都有相应的MEMS器件,不贵,VTI也有相关产品(现被日本村田收购),价格要贵些。你老师要求精度为1分,这个要求是扯淡。精度1分对学生而言要求太高了,根本做不到,分辨率1分还差不多。至于加速度计测角度,原理为测量加速度=重力加速度g*sinθ,这样θ就能知道了,当然具体你要问老师了。从原理到实际做出来还远呢。

网友A:
VTI 的加速度传感器确实比较贵点,用加速度测量角度肯定要换算过来

楼主:
好厉害,我们做毕设用,希望多给指教

楼主:
谢谢回复,那么请问我怎么能保证它的测量范围是±90°,精确度是1″,您能说详细点吗?本人不胜感激,在这先谢过您了

网友C:
以MMA8451Q为例,它的分辨率设置成14位,除去最高位是符号位,那么表示数据的就是13位,也就是2的13次方,等于8192。意思是说它用8192个数来表示从垂直向上到垂直向下的180°范围。当然,考虑到方向性,其实它是用正负数来表示的,也就是从-4096到+4096(精确的数值范围去看手册),那么每个数表示的角度就是180°/8192=0.022°=(0.022×60)'= 1.32',注意是1.32分。

楼主:
谢谢你,@jinghui1978,我先看看MMA8451Q,再来请教您:)

网友D:
看高手回答

楼主:
是不是觉得我太笨了。。。。。。。。。。。。:'(

网友B:
以MMA8451Q为例,它的分辨率设置成14位,除去最高位是符号位,那么表示数据的就是13位,也就是2的13次方,等于8192。意思是说它用8192个数来表示从垂直向上到垂直向下的180°范围。当然,考虑到方向性,其实它是用正 ...
引用 网友C:

你这计算的最多只能是分辨率,不是精度。就算是分辨率,由于sinθ不是线性,也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分辨率要求最高的地方,为45°时。对应分辨率为180°/16384/sin45°=0.0154°=0.924′。极限值能到1′分辨率,实际上到不了。16位的加速度芯片加上合理的硬件软件设计能到要求。推荐VTI103A有可能能到。或者要你老师重新给一个合理的性能要求。

网友E:
没玩过,帮不上。
不过10l跟15l的计算分辨率的方法不一致。

楼主:
我知道自己要看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头绪,老师也不给指点,马上就得交论文了,很着急,我就想直接用你说的MMA8451,但是它的输出是什么信号,该怎样与单片机连,我又卡住了,麻烦指点,指点,本人感激不尽,还有可以加你QQ吗?

楼主:
MMA8451得多少钱?太贵了我买不起:sleepy:

楼主:
求指点,求解答

楼主:
额。。。。。。。。。。。。只怪我以前什么都没做过,我查了好多天资料了,MMA8451的两个终端接口和单片机相连吗,我实在不会啊。。。。。。。。。。。。。。。。。。。。。。。。。。。。。。。。。。。。。。。。。。。。。。。。。。。。。。。。。。。。。。。,我对我失去信心了:'(

楼主:
我知道了,你说的应该是I²C方式吧?这是我们单片机的额第十章,老师没讲,我也没看,额。。。。。。。。,求继续指教,我想问下,MMA8451的两个输出端是电压吧,以中断的方式和单片机相连吗?

楼主:
:D为什么是两个,它用的是哪个轴啊?

楼主:
是不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你说的话总能给我灵感,所以多多指教:D

网友C:
刚才搜索它的datasheet时看到百度文库上有关于它的**,你也去看看,比我说的好多了,其中一篇的地址是:
http://wenku.baidu.com/view/c5fd171a59eef8c75fbfb3a1.html
你再从百度上找找关于它的其它**,总比你一个人干着急好吧。

楼主:
:)哦,是数据没错,可是这和我要测量的角度有什么关系啊?我需要编程啊,我怎么选单片机的型号,说实话,这个资料我看过,可是,我现在需做进一步的设计程序。。。。。。。。。。。。。。。。。。。。。。。。。。。。。。。。:'(我们老师依然不给意见,让我自己学习,我的指导老师就只有你了,求关注,求意见,求指教,各种求。。。。。。。。。。。。。。

网友C:
设计程序是要看单片机的,你学过哪个?

楼主:
呵呵,这么简单吗?我都无精打采一天了,MCS-51学过的,你太好了, 要是做成功了我要给你寄礼物!!!我的QQ是373012663:D

楼主:
还有,我的硬件电路需要时钟芯片吗?能不能给我推荐下单片机和显示器的型号,能够完成我的测量任务就行了,谢谢咯:D

楼主:
你加我吧,回去QQ找你说: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