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稳定的电源系统

楼主(2012-05-07):
一个稳定的电源系统增益裕量和相位裕量分别是什么范围?

网友A:
对于有负载的系统,可以通过分析系统的频率响应获得相位裕量的计算公式。对于简单的系统,可以根据阶跃响应的过冲大小来估计相位裕量来判读系统是否稳定。对阶跃响应输入,一般可选用峰峰值为100mV的信号进行测试,这样可以避免压摆率的非线性问题,如果此时在系统的输出端观察到过冲或振荡,则需要重新考虑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通常认为:
1.增益裕量大于10都db,系统有足够的幅度裕度;
2.相位裕量45度以上。

参考:《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张卫平  p95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我手头有一本书《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张占松 和蔡宣三写的,提到一句话:一个稳定的开关电源系统,增益裕量大于6db,相位裕量大于45°,和你的说法一样吗??
2.增益裕量就是幅值裕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来观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