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充电,损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7):
无所谓,锂电池随便搞,没有**效应

网友B:
这个看你的充电管理IC了,
满电的时候,是否在在涓流冲还是断开的。不过话说回来,你负载电流多大,是否大于涓流充电 如果是,则电池永远充不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颗电路的管理芯片,他的涓流怎么是第一个充电阶段呢?涓流不是最后一个阶段吗? ...

这是一颗电路的管理芯片,他的涓流怎么是第一个充电阶段呢?涓流不是最后一个阶段吗? ...

网友B:
锂电充电IC 一般定义为低于3.6 先涓流充电,在恒流充到4.2V 在恒压充,冲到电流在20ma左右时,认为充满。
你的系统在于,充电电流多大,锂电的容量多大?白天光照好的情况下是否一次可以充满电还是要好几天 几周 充满?如果负载不大的情况下,也许电池始终是处于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