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小弟修改下电路!!!

楼主(2012-05-07):
小弟有个电路想修改下,是这样子的。我在漫步者的音响上装了两个LED灯,这样当音响一有声音,LED灯就会亮。可是发现效果不大好,要将音响的声音调到最大,还要放的音乐比较跌宕起伏,这样LED灯亮的效果才比较好。
     我用手机和笔记本都插在音响上试了,发现我的HTC G18效果比较好,估计是音乐手机,音频输出比较强。
     我想在原来的电路里加个运放,达到只要音响有声音,灯就能亮,不知道可不可行,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啊。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谢谢各位!!!

网友A:
增加放大倍数,达林顿结构

网友A:
如果还不行那就在Q的C极和电源之间接个大电容~~

网友B:
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的电路

网友C:
基极对VCC上拉个470K的电阻

网友D:
笑笑!
第一个图的三极管基极都没有偏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哈,又知道个达林顿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学您这个有偏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本来是有的,不知道是不是电阻选的不对,我一上电LED直接就亮了,就一直亮在那边,完全不随声音变化了。。。

网友E:
先用示波器看看SIG信号有多大,再设计放大电路啊。

网友F:
不知道sin+多大,我感觉可以在三极管基极垫一个开启电压

网友G:
基极加个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喇叭上出来的是频率信号么?

网友B:
偏什么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