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测量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5-07):
有图,来自AD8207的数据手册。我觉得这两个电路的运放与高压侧都不共地,图中有两处红线,请教两个问题:

1、第一处红线怎么翻译?是说不需要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吗?

2、第二处红线又是什么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共地接法要比共地接法好吗?

网友A:
1)说的是可抑制-4~65V的共模电压。

2)意思是此法(取串联采样电阻压降作为差分信号)比直接共地采样用OP放大要好,因为电机回路之地不稳定。

楼主:
请问楼上,假如共模电压超过65V(比如达到几百伏),那么这两个电路就不行了吗?是否必须找到共同的参考点? 比如第二个图,如果共模电压太高,是否要把左侧的“地”和右侧的三角形的“地”连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