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普通直流电机在正转的时候让他突然反转可以吗?

楼主(2012-05-07):
主要是想让它快速制动。

网友A:
突然翻转,当心其它电路被电机搞坏。
可以考虑断开电源,把电机绕组短路。

网友B:
反接制动可以的,但要控制好反转时间
俺8几年做过一个项目,用录音机马达蜗轮减速后控制一个直径12公分宽2公分的铜滚轮(皮革面积测量打印用),1秒内要旋转到位置,就是用的反接制动,正反正反多次,时间也逐渐减少,相当成功.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H桥驱动电机来摇动一个塑料手臂,就像招财猫的那种,停下来必须居中。所以想用正反转来控制,当居中后会碰到一个归位开关,如果单方向自然停止,由于惯性,手臂居不了中,所以改了H桥的正反转来检测归位。

网友C:
可以考虑能耗制动

网友D:
可以。
瞬间点刹,只是减速,不反转,注意驱动器件的功率。
08年的时候在一个项目上用过这个办法。用的是12V的微型电机,带着小变速箱,所以惯性比较大,很难准确停机定位。到现在陆陆续续出货了约1K的量,运行还算稳定。

网友E:
电机正转后突然反转,那相当于2个电源相反串接,...

网友F:
可以,电机要四象限驱动,带完善的限压限流保护~~~

有条件的话,可加测速装配,说了这么多废话,实质上,就是一套简易的伺服系统~~~

二十几年前,俺曾经搞过类似的系统,电机全速运行——>电机停止运行——>电机反向全速运行,耗时不大于 0.2秒,当时的电机是选用了价格仰贵的印刷电机,转子惯量特小,反应灵敏~~~

网友G:
当然可以,只要你的驱动电路能承受大电流

网友H:
严格来说,电机在全速运行时突然反向都有一个停止的过程。然后再是反向运行。

网友I:
我测试过,要求智能小车高速冲终点线急停,用反接制动精度能到1毫米。

网友J:
我二十年前玩过,可以的

网友K:
我二十年前玩过,可以的
引用 网友J:

看你那美腿也就19岁吧,怎么能20年前玩过呢?

网友L:
:lol 看错对象了

网友F:
丫丫帝二十年前应该还在娘肚子里玩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