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哪位大侠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7):
这个能写一本书了。。。

楼主:
2# Siderlee 简单点就行,取值计算方法大概说一下

网友B:
这个电路能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性电源 1.5v转1.05v

网友B:
回复 楼主:

619欧姆前面的1.05V是输出?

楼主:
6# sxy4517 是的

网友C:
一个大功率跟随器,把那个N管看成是LM324内部的,放大器极性不变。

网友D:
1:324像什么,比较器~
2:324输出高电平的条件是什么,V+>V-
3: 324输出低电平的条件是什么, V+<V-

4: 输出高电平会触发什么~,mos导通,V- =1.5, V+=3*4.53/(10+4.53),满足V->V+
5: V->V+会触发什么~,324输出低电平,mos关闭~

从而稳定在V-=V+的状态下.

暂且叫它做压控比较器吧~.

V-=V+,那vout取决于什么,当然是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