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插针

楼主(2012-05-07):
现在在做一块板子,其中需要做单刀多震开关,因为要过大电流(6A左右),所以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关元件(或者有朋友有合适的元器件也可以推荐),于是就找到了下面这个方法, 但是又一个问题是上面这个大插针貌似很难买到,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见到过或者正在用?

网友A:
你选的太偏门了,到这家找找吧http://www.lemo-china.com/

楼主:
2# jjjyufan   谢谢了 我去看看

网友B:
6A电流不算什么(只要接插件符合它手册上说的……)
打开你的手机电池或拆下SIM卡,研究一下手机PCB上焊的那种弹性金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这位的意见我会考虑,后来我看了看,能够承受大电流的开关都比较大,并且都要带控制器,想想还是用图中的方法,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这种插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