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差分信号传输,芯片烧毁

楼主(2012-05-07):
485差分信号传输时,如果信号线没有双绞,在强干扰环境下,是否会损坏485芯片呢?

我就遇到这种情况,485芯片烧了,将信号线双绞,就没事了,请教大家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LZ遇到的问题

网友A:
理论上有可能,如果2根线分开,会引入更大的干扰。
如果周围有强磁干扰,一个类似线圈的导线上感应电压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