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触摸屏的灵敏度

楼主(2012-05-07):
公司有一个项目要用到触摸屏,利用的是电容充放的原理,用IO检测电容的电平状态记下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把手指放到面饭上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变化很小,面板用的有机玻璃,CPU用的是STC11F32XE。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A:
提高MCu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频已经是1T的了,还有别的办法不

楼主:
大伙,给见意见!!:)

网友B:
买成品的触摸控制器吧。
自己搞很麻烦的,灵敏度,精度,抗干扰等等。我们公司曾经在上面吃过亏,后来使用了成品的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