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如何修改DECAL的part type?

楼主(2012-05-07):
别人弄的一个PCB,让我在上面修改,由于使用的元件封装和parttype名称不对应,我想更改过来,做成统一的,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一个已经做好的PCB封装的parttype名称,不知哪位大侠有解决方式呢?

网友A:
1、在PCB中选中所有元件,生成封装库

2、然后在封装库中进行更改

3、回到PCB中从你更改的库中更新封装

网友B:
我跟LZ一样耶,虽然已经改好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晕的,具体怎么改好的,还没整理呢
我说一下吧,也请大侠指教
更新到自己库大致是按照2楼大侠说的方法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ECO模式下更新的时候
封装是没有改过来的(原理图的封装是直接另外指定封装)
于是没办法,我只能是重新画了元件,然后给它制定封装,这样改(因为改的量不大)
没有报错,但是我一直觉得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
目前还在研究中

楼主:
我在library更新了元件库,把这些元件的封装重新编辑下,另存一个新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有些在PCB上使用过了,其他的要更改这名字就得换名字了,郁闷呐

楼主:
1、在PCB中选中所有元件,生成封装库 2、然后在封装库中进行更改 -----意思是我回到library再次编辑这些元件,但是原来那个PCB封装是没有CAE 和parttpe封装的,那不是得自己在其他原理图中找了?

楼主:
问题来了,我把新的元件编辑好后,更新到layout时提示我这个名字已经被用过,要我换一个名字,那么所有的名字都得弄个不一样的,这就改变了我当初要修改的本意啊

网友B:
lz还是自己画吧,我现在都是先画好CAE,然后指定给它封装,然后再画part,名称最好要统一,不然又会出问题,麻烦

楼主:
:)700多个元件啊,除去重复的怎么也得是50个封装吧,原理图的要全部重新改,导过去没问他还好以偶问题就说不清楚了,还让我有些布局不要动。只能在ECO里面更改pCB封装了,这种情况下除了拖鞋我还能做什么?有没办法把他不让我动的地方给保存起来到后面再调出来用,包括走线??

网友(2012-12-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C:
,由于使用的元件封装和parttype名称不对应,

网友C:
由于使用的元件封装和parttype名称不对应

网友C:
光和热个人额外分为飞而暗示法的撒

网友C:
由于使用的元件封装和parttype名称不对应纷纷违反

网友D(2013-05-30):
另存为新的元件,保存新的名称,删除旧的,这样做也可以的。

网友E(2014-10-16):
这就是pads的可恶之处

网友F(2015-06-26):
在TOOL下面UPDATE FROM LIBRARY ,选择你要更新的封装和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