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量指定以大端格式储存

楼主(2012-05-07):
问下,在Keil环境下,如何将某一变量指定为以大端格式储存?谢谢!

楼主:
在IAR里,有个“__big_endian”的

网友A:
写个汇编小函数,一条指令就倒转bit顺序了

网友B:
自己编写一个函数,换位就行了!

网友C:
Keil 提供这个函数 __REV_Word();
用的是 REV 指令.
不过要 Cortex-M3 内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STM32,里面有也类似的__REV16()等。

但我是希望将某一块数据,例如一结构体指定以大端存储,这个结构体里可能有float或是unsinged int型。

对于float型数据,大端如果是这样存储的0x11 0x22 0x33 0x44,小端就是这样的0x44 0x33 0x22 0x11
对于uint型数据,大端如果是这样:0x11 0x22,小端就是0x22 0x11

上位机会读写这结构体里数据,但通讯协议是“大端的”(要求高地址存放的是低字节数据)。
问题就是,上位机读取float或是uint,我得分别对待,再进行字节顺序的转换,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