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系统频率?

楼主(2012-05-07):
DM, BLE, API, ps, TI
我使用的是CY8C29466芯片,designer5.2。为了降低功耗,我对全局变量进行了配置:Power setting :3.3V/6MHz ; CPU_Clock:SysClk/2;

引脚2.7接了个LED,源码: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 Eable the globle interrupt
PRT2DM0 |=0x80;
PRT2DM1 &=~0x80;
PRT2DM2 &=~0x80;
PRT2DR |= 0x80;

while(1); // Loop forever
}

接上电源后,要过几分钟之后灯才会亮。
请问我是漏设置了什么了?

楼主:
或者说如何把芯片设置成Slow IMO (SLIMO)模式

楼主:
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大侠,或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是不是我发错地方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没发错地方,估计是大侠们没看到或者没遇到你说的情况,我知道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发中文邮件找技术支持,support_china@cypress.com,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好像看到过一个文件,我帮你找找

网友B:
好像是这个,里面有讲SLIMO

AN32200_001-32200-Clocks and Global Resources.pdf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不是设置问题,是芯片内部的时钟部分损坏了。 换新片子,问题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请教过技术支持那边,那边测试没问题。如PSoC小子所说,是内部时钟部分损坏,谢谢各位了。就此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