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检测电路

楼主(2012-05-07):
(无正文)

网友A:
太笼统不好说啊
5根线用不同颜色的最好,目测

网友B:
太含糊了

楼主:
因为五根线很长而且有插头,所以想做一个测试板子,一插就知道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C:
电缆的另一端是什么状态,悬空的,还是接东西了?都是弱电吗?这些都不说清楚,别人没法帮你.
看你的要求可能是大量的现场施工,最好办法还是画张分色接线表,人工对色接线.

网友D:
太简单了,参考下网线测试器~~~

网友E:
网线测试器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