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凌力尔特LT3692A 的吗?请教下问题

楼主(2012-05-07):
LT3692A 是 单片式、双通道跟踪、3.5A 降压型开关稳压器

我按照官方的DEMO 设计原理图,后来板子打样出来,焊了器件,但是输出不对?
我设计的是,一个通道是5v/3a,另一个是4.2v/3a,开关频率是2Mhz,实际却是却输出只有0.4.0.3v
原理图见附件,相对于其他DCDC,对于我来说,这应该是比较复杂了。

刚开始 我先查了
         1.器件(二极管、钽电容等)的方向有没焊接错;
         2.然后我把开关频率也降到400khz,还是不行;
         3.后来我有查 芯片上的SHDN脚电压是不是对的?应该和Vin一样,还是不行;
         4. 再在输入电源Vin 加了100uf的钽电容,还是不行;
         5.后来 用示波器看了下 BST1点、SW1点和CMP1点,看不懂,因为频率变的比较大,照片看图片。

本人对于这个 比较菜,还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下,在此多谢了!

楼主:
1、 BST1点和SW1点 波形基本一样, SW1点 情况如下:

    Vmax=436-460mv;Vavg=414mv;Freq:334khz 到 3.44mhz 频率在跳
   2、CMP1点

    Vmax=260mv;Vavg=225mv;Freq:240khz 到 1.85mhz 频率在跳 ,偶尔有3.8mkz

楼主:
希望 论坛里的高手 指点下

楼主:
我是参考DEMO 附件里面的第5页的原理图做的

网友A:
贴个你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图吧,
也许你用错电容 电感了
参考规格书第四页的器件要求

楼主:
贴个你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图吧, //第一张图 就是我的原理图
也许你用错电容 电感了
参考规格书第四页的器件要求  //我就是按照第4页 要求采购买的哦

网友A:
空载有测过吗?
有看过输入电压 电流吗?
也许你后端断路了 IC 过流保护了

网友A:
贴个你的PCB和实物图,来看看
确认下 有没有问题

楼主:
右下角 U8那一块就是

楼主:
照片 等下

楼主:
空载有测过吗?   //我就是空载测得
有看过输入电压 电流吗? //输入电压有的 12v
也许你后端断路了 IC 过流保护了 //这个我真不知道

楼主:
这是我的 实际图

网友A:
C60 C61 电容换电解 试试,钽电容,有可能启动的时候 造成电流过大,IC 保护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的layout最好学习器件资料的参考来布局布线。楼主可以比较下器件资料里的LAYOUT图。

网友B:
芯片底部PAD是GND脚,你没有做地焊盘封装,芯片GND管脚没联,芯片没有工作。想办法把GND连上。

网友C:
楼上FAE经验丰富啊

楼主:
16# caiwenwen355 是哦 我晕死。。。

网友D:
1、不是高速信号不需要走弧形线
2、电容、电感、TVS、MOSFET不要走花焊盘,不要走引线,铺整块铜过去,否则电流不够。
3、看看手册,有些是敏感信号,有些是噪声信号,敏感信号必须远离噪声信号布线。敏感信号电阻放置pin脚旁边,不要打过孔。
4、输入输出两个电感的滤波电容必须靠近电感放置。
5、阻容不要摆成一排,滤波电容要靠近引脚放置。凌特的检流电阻也是。
6、电感下边不要走线,干扰很大。
7、Q9焊反了。
8、原理图是不是自己画的?看看5V转3.8V你选的电感,电容,二极管这些器件参数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