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24c02的读写问题 望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2-05-07):
我直接复制的郭天祥单片机视频中的程序到开发板,出现了问题。 只有往器件24c02中地址为7    15   23     31 (加8的等差数列)  。。。。的地址才能写入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uchar a;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init();
write_add(7,0xaa);       //此处的7,还可以是15    23     31等数,但是除了它们以外的数,P0全为高电平,没有变化。
delay1(100);
P0=read_add(7);             //P0接的共阳数码管,  除了7等数字外,数码管不亮
while(1);
}

网友A:
饭要一口一口吃,程序要一步一步调,请看本版精华《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可以用排除法,先排除硬件的问题,再调软件...

网友C:
单步调试一上,看从24C02中读出的数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