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对吗?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5-07):
有没有高手啊?帮帮忙啊

网友A:
考验运放呀?用这么小的电阻?运放能提供多大电流?仔细想想吧!

网友B:
R4, R5 电阻太小

网友C(2012-07-17):
电阻太小,要和实际相结合。

网友D:
模电从不仿真的人路过。

网友E:
3倍:虚短得流过R5的电流为Vin*R5 ,根据KCL得Vout=流过R5的电流*R4+R5;就是这样,管你电阻小不小;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D:
除非纯做理论研究,一切器件参数理想化,在实际应用中,不管器件型号、参数,上来就算,算得再准都没用,属于死读书读死书的。

网友F:
同答:电阻太小 最好用大几千倍的电阻

网友G:
要看一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