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实习笔试题

楼主(2012-05-07):
题目:

算法和程序设计二:数组al[0...mid-1]和al[mid...num-1]两个部分都已经分别排好序。要求合并使得整个数组al有序。请给出合并merge的代码。要求空间复杂度为O(1)。

我的想法的时间复杂度可能到了o(n^2)了,所以想求教大家的思路。

网友A:
定义两个游标,分别指向两段的未处理的数据,然后根据游标来插入数据,并且将第二段之前的数据进行后移一格。估计时间复杂度也很高。

网友B:
LS分析的很有道理,两个游标是肯定的,甚至需要第三个游标。
当后半部分有连续的数据插入到前半部分时,我觉得可能需要将前半部分的数据后移,这个后移时间复杂度就很高了。

网友C:
LZ还有没有更多的笔试试题

网友D:
有没有完整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