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霍尔传感器的吗?请进

楼主(2012-05-07):
最近小弟想用霍尔传感器做一个电子称,无奈在学校学艺不精,还不知道物体怎么作用于霍尔传感器。有没有给个启发?

网友A:
霍尔元件通过检测磁铁工作的  检测到磁铁 发出一个脉冲的

网友B:
你做电子称,为什么不用压力传感器呢?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是检查磁场的,你找个霍尔传感器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霍尔传感器做一个电子称? 我觉得不合适, 最终是做不到精度的.
霍尔传感器有两种: 开关型和线性型.
这里开关型肯定是不合适的.
线性霍尔似乎是可行的, 只要你信号处理得好, 完全可以得到很精细的值, 但问题在于磁性的稳定性不高, 且不说地磁场的影响, 磁感的线性度和温度特性都将让你的称没法校准

网友E:
如果是要求精度高的话还是用压力传感器好

网友F:
可以查下磁栅型传感器,再配上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