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组访问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在编写stc单片机程序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我用的是keilc51编译器,
比如我在
stor.c中
定义了个数组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 = {1,2,3,4};
当然在stor.h中也做了相应的声明,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

然后在main.c中,包含了这个stor.h头文件,然后我用串口sendstring(c),输出的数组数据是错误的,但是要是把这个c数组定义在mian.c文件中,sendstring(c)就能输出正确的数据。大家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要如何解决,我很纠结,希望大侠能帮我解开这个疑惑,感谢了。

网友A:
定义的时候不用  extern ,声明的时候才用.

网友A:
定义和声明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B:
定义的时候不用  extern ,声明的时候才用.
引用 网友A:

谁说定义的时候不能用extern,定义还是声明,确实比较难分清,得根据具体的上下文
并不能简单的根据有没有extern关键字来区分,是不完善的
但有一条,类似于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 = {1,2,3,4};
带有初始化赋值的 一定是定义 不是声明

网友C:
stor.c中
这样定义数组试试 unsigned char code c[] = {1,2,3,4};

网友A:
谁说定义的时候不能用extern,定义还是声明,确实比较难分清,得根据具体的上下文
并不能简单的根据有没有extern关键字来区分,是不完善的
但有一条,类似于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 = {1,2,3,4};
带有初始 ...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大牛,除非C标准是你定义的

楼主:
嗯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定义和声明没有搞清楚,在定义的时候不需要用extern关键字。
谢谢大家了,主要以前写代码的时候没有注意,都这么写的,那个编译器编译的一直都没问题,现在放这里就不行了,不过现在也算学习了,以后写代码要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