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体变量能进行左移的位运算么?

楼主(2012-05-07):
typedef uchar int72[9];
typedef union
{
  uchar wei[9];
  int72 alldata;
}Shiftchar;

Shiftchar Shiftdata;

以上是小弟声明的变量,我的问题就是我能
Shiftdata.alldata=Shiftdata.alldata>>1
这样操作么?不能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int72[9] 是个数组变量. 不能这样操作
你得自己写个函数来完成这个移位操作

网友B:
Shiftdata.alldata是变量地址,是个常量,当然不能被赋值

网友C(2013-01-14):
地址是个常量不能被赋值。

网友B:
你那移动的是数组地址,是不行的,是常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