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乎的按键电路,请高人释疑,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08):
应该就是5个I/O口轮流置高,然后检测其他I/O口是否高电平确定哪个键按下了。按键串的电阻应该是怕其他I/0意外低电平输出,避免短路设置的。但上面5个上拉电阻不知道有什么用。。强上拉没功能了,弱上拉没意义,你把电阻值都说一下。

楼主:
上拉1K,下拉100K,横向的是10K。还有一点说明,按键按下时1、2、3短路,不按时3个点都是断开的。你说的方法试过,会有BUG,现在也在考虑把上拉去掉。

楼主:
再顶一个吧

网友B:
前来观摩~~~

网友C:
图纸有误,扫描码图上标注
上面用单独高电平扫描得到
下面用单独低电平得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我给出的答案能否通过

楼主:
8# supersunny supersunny用心了,很感谢!
电路确实存在错误,其实上拉是没有必要的(ps:按键没按下时1、2、3互不相连,按下后连一块了),后来我将上拉去掉后,可以看做是一个矩阵按键,轮流着一个输出高,其他为输入,键不按下时输入口因为有下拉所以为低,按下后正向二极管导通,对应的的输入口将变高,其他不变。
另外你提及的两个按键并联,是因为结构上这里是个很大的确认键,所以用了两个相同的按键。

网友D(2013-07-25):
?单根置为输出,其它设置为输入。低电平扫描不是可以直接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