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9是一个比较器,分析下r1,r2,r3,c16的作用

楼主(2012-05-07):
是低通滤波吗?给指点下.

网友A:
不是高通?

网友:
R7 R8 组合成一个分压  , 给定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

C16滞后延迟

P1是输入信号的端口
R2 R3是把P1的信号按比例衰件,然后就与前面所说的固定电压进行比较

R1是多余的,只会降低输入阻抗,使输入信号产生畸变

网友:
如果你想计算频响的那些东西

你就要问 HWM 了

楼主:
c16滞后延迟的原理,给讲下,啊 3# 123654789

楼主:
在搜索迟滞比较器时有这样一段话,最后一句怎么理解?

网友B:
感觉可以从运放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上理解,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在翻转的瞬间是线性和非线性
的交点处,可以使用虚断这些概念

网友C:
这个里面,c16就可以认为和R2组成最简单的滤波电路。
具有迟滞作用的比较器,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看看比较器的原理。

6# op2sql

网友D:
R7 R8 组合成一个分压  , 给定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

C16滞后延迟

P1是输入信号的端口
R2 R3是把P1的信号按比例衰件,然后就与前面所说的固定电压进行比较

R1是多余的,只会降低输入阻抗,使输入信号产生畸变 ...
引用 网友E:
分析得比较透彻。

网友F:
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低,R1就可以方便调试了。

网友G:
觉得不怎么像

网友H:
P1端口有可能进来的是电流信号啊  所以R1也不一定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