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如何进一步学习???

楼主(2012-05-07):
小弟今年三月份买了一块mini2440开发板,照着教程先把2440硬件基础搞懂了我有单片机编程知识,感觉不是很难,想跟着视屏进程继续学习U-BOOT移植,一看到U-BOOT一大串的编程和MAKEFILE,就不知道讲些什么,感觉云里雾里,很是头痛,不知到下一步怎么走。求各位前辈说下u-boot应该怎么学习,还是先放下u-boot先学LINUX啊,小的迷茫中,各位前辈指导下小弟。

网友:
一口吃不出胖子

网友A:
LS的前辈说的是对的
慢慢弄   哪里不懂就补哪里  补完了就回到原来的主线上往下走  嵌入式涉及的东西很多  也不要期望像学单片机一样一下子  就可以弄懂   关键是要**下来  LZ加油!

楼主:
谢谢前辈教导,一定会**下去,就是有时候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觉linux要学很多,要往哪一方面深入学习。

网友B:
室外风机驱动电路 单片机学习
    室外风机使用有霍尔传感器的BLDC,其驱动电路如图4-5所示。电路使用SMA5118和功率驱动光藕TLP251实现。SPMC75F2413A输出PWM信号经TLP251光电隔离后送入SMA5118功率驱动模块进行功率合成后输出,从而驱动风机可靠的工作。
室外风机驱动电路
4.5 压缩机功率驱动电路 嵌入式培训    压缩机功率驱动电路。电路主要由IPM功率驱动模块(PS21865A)电路和PWM信号光电隔离驱动电路构成。SPMC75F2413A输出PWM信号经光电隔离后送入IPM功率驱动模块进行功率合成后输出,从而驱动压缩机。
4-6 IPM 马达驱动电路
4.6 反电势位置侦测电路
    反电势位置侦测电路,电路主要是利用BLDC电机在旋转时会在定子线圈上产生与转子位置相关的反电势的特性。电路由电压比较器和相应的阻容网络构成,完成无传感BLDC电机的转子位置侦测功能。
4.7 Power Line通信电路
    Power Line通信电路。它实质上是一种半双工的电流环通信电路,它主要是利用一条电源线和一条专用的通信线,使室内外构成一个电流环,电流环由室内机供电。这个电路利用芯片内部的UART通信模块,为室内外机提供一条可靠的通信回路。
4-8 Power Line通信电路室内机部分
4-9 Power Line通信电路室外机部分
资料来源:单片机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danpianji-pe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