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对接触器断路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5-07):
(无正文)

网友A:
散热估计是个原因,坐等高人来解释.

网友B:
低气压环境 灭弧困难

网友C:
高原散热差些,容量要降额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原散热差是因为低气压的原因吗?

网友:
低气压,空气密度不足,热量传导就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气压的问题。

网友D:
主要是气压低, 就会拉弧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