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接单片机。

楼主(2012-05-07):
手头有个ps口键盘,能作为单片机的键盘吗。查了资料说是里面4根线两根是电源,一根是时钟,最后一根是数据线。请问该怎么和单片机连接,有几种通信方式啊。数据线上传输的是键盘ascii码吗的。另外usb接口键盘的引脚定义和ps一样吗。因为之前根据网上资料试图将ps键盘改为usb键盘没有成功。现在决定改为单片机键盘。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A:
usb接口键盘的引脚定义和ps 当然不一样.
应该好好地找到相关资料, 弄清楚了再做试验.

楼主:
还有朋友了解这个做过这个吗。

网友B:
LZ搜一个PS/2协议看看就明白了,电脑PS/2键盘用在MCU上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