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IIC总线不应该用P0口吗?

楼主(2012-05-07):
51单片机模拟IIC总线不应该用P0口吗?为什么大家用别的口也可以?

网友A:
本来就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用P0

网友B:
51单片机模拟IIC总线 不规定哪个端口.
不过由于 P0 口的特殊性:
1. 一定要上拉电阻
2. 较强的驱动能力可以用较小的上拉电阻, 提高抗绕能力.

楼主:
IIC总线不是要求用开漏的吗 ?

网友C:
记不太清了,可能是规定器件是开漏输出,但总线还是要上拉的。51其他口等效开漏输出加一个几十K的上拉电阻,不违反规定,而且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外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D:
任意IO都可以

网友E:
哪个口都可以,但口的驱动能力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