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仿真HCNR200总是烧坏电容怎么办?

楼主(2012-05-07):
各位高人,我用MULTISIM10,搭建一个电压隔离电路,使用HCNR200线性光耦。按照手册上的电路搭建的,不知道为何,仿真的时候,总是将输入端运放的反馈电容C1烧毁,搞了很久,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高人指点!

HCNR200的手册:

实验通过的电路图,HCNR200手册上给出的电路是错的?真奇怪了啊,很怀疑,而且从原理上讲不通。运送放大器构成了一个积分电 路。

网友A:
仿真 烧毁?

你把那电容改成无极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了,依然坏掉

楼主(2012-11-10):
经过实验,发现手册上的电路图是错的,大家自己搭一个反馈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光耦2,4脚好像接反了,是个正反馈,估计你的电容耐压不够,所以烧了

网友C(2013-01-08):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发现手册上的电路图是错的,大家自己搭一个反馈电路,就可以了 ...

高人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在用hcnr200,也用数据手册上的参考图了,现在也遇到问题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在用hcnr200,也用数据手册上的参考图了,现在也遇到问题 ,求指点啊。 ...

数据手册上的参考图加了电容,必须走交流信号。
从百度上搜那种直接进行负反馈的电阻电路,就可以解决了。
百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