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里的 pre-arcing是啥意思

楼主(2012-05-07):
保险丝的datasheet里有一个参数是pre-arcing i2t,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A:
arcing  1.电弧放电 2.弧击穿;形成电弧 3.击穿,构成逆弧 4.发弧,跳火 Arcing 1.弧/弧旋

你可以根据以上的猜

网友B:
熔断电流特性  I²T*R>保险丝自身耗散的时候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熔断的特性应该是那个 公称融化热能I2T 吧,貌似与这个pre-arcing不是同一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arcing time 中文是弧前时间的意思,之前偶听过,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对保险丝又是什么影响,哪些计算里会用到他,说白了偶就知道这个词的名字其他啥都不懂

楼主(2012-06-19):
这个还是不懂啊……

网友A:
保险丝的熔断跟能量相关。。。

手册上i*i*t是说 在电流i下,保险丝最多撑时间t就断了。。。

网友C(2022-02-10):
熔断时间是熔断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直接反映了熔断器的保护功能的强弱,但必须跟所负载的电流相对应,任何一个负载电流对应熔断时间的函数关系就形成了熔断器最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熔断特性或安秒特性(I-t特性)。

熔断特性常用的表达方法有两种:

供设计和选用参考的I-t曲线,曲线完整地反映了两者的函数关系,可以从中找到熔断器在任何电流负载时的熔断时间,但一条曲线只能反映一个规格熔断器的平均值,实际测试结果应在曲线附近;

供检测和验收依据的I-t表格,表格反映的则是曲线上关键点(一般选2~6个)的数据,熔断器在这些电流负载时,熔断器动作时间的一个范围,合格的熔断器在负载表格上这些电流时的实际熔断时间应在范围内。

熔断器的实际熔断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预飞弧时间和飞弧时间。

预飞弧时间也称为弧前时间,指的是从电流值大到足够熔断元件熔断的起始瞬间到电弧开始形成的瞬间所间隔的时间,合格的正确使用的熔断器在熔断过程中,预飞弧时间占了熔断时间的绝大部分。

飞弧时间时指从出现电弧的瞬间到最终电弧熄灭的瞬间所间隔的时间,正常

情况下,飞弧时间只占了熔断时间的很小一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熔断器的熔断过程可以用示波器把电流波形记录下来,从波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预飞弧时间和飞弧时间。理想的预飞弧时间只是第一个较大较宽的波峰,占了整个波形的绝大部分面积;而飞弧时间则是后面的若干个较小较窄的波峰,仅占到整个波形的很小部分面积。

测试或检验熔断器的熔断特性的时侯,我们记录的熔断时间往往是只计算预飞弧时间,也有的计算到电流波形降落了90%以上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为了试验的标准化和重复性,熔断特性的测试都是用直流恒流电源做的,交流测试和直流测试会有很大的差异。

测试或检验熔断器的分断能力的时侯,我们关注的时间不仅包括整个切断电路的动作时间,还要在熔断器熔断后的测试电路上再保持额定电压30~60分钟,以保证熔断器不会出现再次导通或不安全现象。分断能力可以分直流分断和交流分断两种标准做,为了试验的标准化和重复性,交流分断时必须保障在电压过零30度相位时合闸。

选用熔断器时,怎么正确使用I-t曲线和I-t表呢?

用I-t曲线来初选熔断器的额定电流规格:根据电器或电路的保护要求,特别是要求熔断器在某一过电流时必须在某一时间段内响应动作,选择最接近的曲线所代表的熔断器规格。要注意的是曲线代表了平均值,只要选择最接近的就可以了,没必要追求精确;

用I-t表来验证所选熔断器是否合适:按照电路保护要求和I-t表中的数据,把所选规格的熔断器实际测试熔断特性,只要那个达到保护要求,并离I-t曲线不远,就代表选择正确;还需要对照I-t表的数据,不能离上下限太近、一致性比较好就行啦;I-t表更重要的还用来检验和验收,作为合格与否的判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