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地址的疑问

楼主(2012-05-07):
在存储器映像图上 USART1的地址空间为0x40013800 到0x40013bff,应该有3FF个地址,可是USART1的地址偏移只有0x18,是不是就是说只要地址0x40013818这边?如果是那剩下的地址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是根本就没用呢?

网友A:
memory map上面还说SRAM空间有512M,实际上512K都没有。。

楼主:
有没更好的解释

网友B:
在存储器映像图上 USART1的地址空间为0x40013800 到0x40013bff,应该有3FF个地址,可是USART1的地址偏移只有0x18,是不是就是说只要地址0x40013818这边?如果是那剩下的地址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是根本就没用呢? ...程序会不会 发表于 2012-5-7 23:24
偏移地址应该指的是开头的地址。

楼主:
什么开头的地址,呵呵

网友B:
并不是说偏移地址就是整个urart的地址,而是指从那个地址开始顺序往上递增的。

楼主:
是啊,可是一个寄存器也顶多占四个地址,不可能有3FF个地址啊?不懂了

网友B:
是啊,可是一个寄存器也顶多占四个地址,不可能有3FF个地址啊?不懂了
引用 楼主:

剩下的应该是是保留地址。

网友B:
memory map上面还说SRAM空间有512M,实际上512K都没有。。
引用 网友A:

人家不是说保留了吗。

网友C(2014-08-15):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