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Session aborted

楼主(2012-05-08):
在向stm32通过jlink下载程序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进入standby或sleep模式了?

网友A:
可以有几个原因。
其中1个原因是:进入standby或stop模式了(sleep模式没关系)。
还可能:JTAG/SWD的引脚被设置成 GPIO模式,以及某些DMA操作阻止的JTAG/SWD通信。

网友B(2012-10-02):
也有可能是电压不正常引起。比方3.3V电压实测为5V

网友C(2013-05-30):
请问lz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2013-12-03):
楼主,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哇?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