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TF卡发送CMD17之后,无法接到0xFE应答

楼主(2012-05-08):
各位高手好,小弟最近才入手STM32,在调试SD卡和TF卡时候,遇上了如题的问题,目前SD卡读写一切正常,但是调试TF卡(套了个SD卡套)时,发送CMD17命令之后,始终无法得到0xFE的应答,总是超时退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等待应答函数如下:
SD_Error TFSD_ReadBlock(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BlockSize)
{
  uint32_t i = 0;
  SD_Error rvalue = SD_RESPONSE_FAILURE;
  static u8 temp = 0;

  /*!< SD chip select low */
  SD_CS = EN_CS;

  /*!< Send CMD17 (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to read one block */
  TFSD_SendCmd(CMD17, ReadAddr, 0xFF);

  /*!< Check if the SD acknowledged the read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temp = TFSD_Get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if (!temp)
  {
    /*!< Now look for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if (!TFSD_GetResponse(0xFE))
    {
      /*!< Read the SD block data : read NumByteToRead data */
      for (i = 0; i < BlockSize; i++)
      {
        /*!< Save the received data */
        *pBuffer = SD_ReadByte();
        *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SD) */
      SD_ReadByte();
      SD_ReadByte();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SD_RESPONSE_NO_ERROR;
    }
  }
  /*!< SD chip select high */
  SD_CS = DIS_CS;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SD_WriteByte(0xFF);

  /*!< Returns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SD_Error TFSD_GetResponse(uint8_t Response)
{

uint32_t Count = 0xFFFFF;

while ((SD_ReadByte() != Response) && Count)

{

Count--;

}

if (Count == 0)

{

return SD_RESPONSE_FAILURE;

}

else

{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
}

网友A:
还没有学习到这一步呢,解决后,楼主记得分享一下的!

网友B(2016-1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SD卡可以写命令,用winhex软件检查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读取数据。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