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求解决

楼主(2012-05-08):
这个放大电路具体滤波和放大是怎么实现的啊!!!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画的看不懂,一眼看上去像是正反馈,仔细一看不是。再好好画一下吧

楼主:
不好意思啊!图的正负反馈接错了!下面的是有源二阶高通滤波,但是上面的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
上面是串联电压反馈,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
你是不是我下面进行高通滤波,选择我想要的频段,上面只是进行该电压的稳定,并不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