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发热的电子元件有哪些?

楼主(2012-05-08):
哪位神人给举一些例子?

网友A:
线性稳压器,绝对的热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可控硅这些是不是都是易发热元件啊?

网友A:
要看应用场合,比如稳压管也可以在小电流下工作,作为电压基准来用,元件到底发不发热,是根据其上的电流电压乘积(或等效乘积)来决定的。

网友B:
几乎所有元件都会发热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没有绝对的易发热的电子元件.
发热和功耗有关,任何电子元器件如果功耗很小的话都不易发热
相反,任何电子元器件如果功耗很大的话都易发热

网友D:
只要走电流都会发热。

网友E:
稳压集成块带的负载大了,发热都比较厉害的

网友F:
二极管、三极管、电抗器、变压器等

网友G:
集成三端稳压器,比如7805等。

网友H:
全部都会发热

网友I(2012-06-10):
楼上说的都不对,应该是半导体制冷片,发热效率超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