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操作立即数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2-05-08):
使用STM32F107芯片.
使用IAR编译器.
代码如下:
        MOV R1,#0xFFFF
        ADD  R1,R1, #0xFF               ;ADD 支持8位立即数的加法
        ADDW R1,R1, #0xFFF            ;ADDW 支持12位立即数的加法

        ADDS.N R1,R1, #0xFF            ;.N操作数常数,该常数范围是8位常数,0x00~0xFF
        ;ADDS.W R1,R1, #0xFFF         ;这里编译出错?
        ADDS.W R1,R1, #0x10000      ;但为什么这个也不出错.

看到在ADDS.W操作数为一个常数时.
0xFFF 出错
0x10000 不出错.
这里0x10000的数肯定大于0xFFF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ARM对立即数有要求,具体看ARM体系结构手册,或者指令集手册。
你想想32位的指令里面怎么可能表示所有的32位立即数呢?

网友B:
ARM立即数的是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其中循环右移的位数由一个4位2进制的两倍表示,公式如下:immediate=immed_8<<(2*rotate_imm4),这里“<<”表示循环右移。
也就是说一个小于等于0xff的立即数是肯定合法的,而大于0xff的奇数一定不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