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485通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08):
最近在做485通讯,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用的片子是MAX485,具体表现是从机响应主机发送数据时AB端无数据输出。片子的DI脚直接连接到单片机TXD,输入DI端的信号没有问题,奇怪的是A端一直输出高电平,无法发送有效数据,测量到DI端的电压大概1.7v,求大神指点啊!!
(自己感觉是单片机输出给DI脚的电压1.7v不足以驱动AB输出,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发送/接收有没有置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查看过  控制端置位正常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
1、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2、MAX485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需要注意MAX485是5V供电的芯片,此会影响到IO口高低电平

网友B:
根据MAX485芯片资料,如下所示

如果DI输入为1.7V,则无**常发送数据,输出为不定态。
如果电源无问题,建议把MAX485除去,测量DI输入波形

网友C:
你测试一下A,B两端的电压    测试A端对地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仔细看了,所以才怀疑是DI电压不足以驱动AB端输出。取下MAX485,DI端就没了输入,不知这又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AB端都测了的  A端发送时就一直高电平  B端一直是低电平
发送完时A端返回低电平,B端还是保持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5V

网友D:
DI是1.7V肯定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1.7v是单片机TXD端信号  确实有点低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E:
奇怪, 这么多人讨论, 怎么没有人问 DE 脚的控制?
要想 DI 的信号发送出去, DE 脚要可靠高电平.

网友B:
回7楼:
如果去掉MAX485,DI输入没有,那就考虑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是否输出串口信号?如果单片机正常工作但没有串口信号输出,再考虑是不是单片机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
前几天忙其他事去了 ,今天闲下来了,于是早上搭了个从机电路,用线直接连接单片机和MAX485,从机端接收发送均正常工作,看来确实是从机电路板有缺陷,导致DI端输入电压不足以驱动MAX485进行通讯。现在主机端MAX485发送接收也已经正常工作。现在唯一的问题出现在了主机单片机接收数据后RI无法自动置位。估计和从机一样,都是输入电压低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问题不是出现在软件程序上的。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忙!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接错了,或者单片机输出问题,可以用232替换测试

网友G:
单片机TXD端口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