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PCB设计好后的检查

楼主(2012-05-08):
以前在学校学的是protel,现在公司要用pads画板,最近刚刚学习改一些板子,现在已经勉强改好了,自己检查觉得已经没有错误了,但是不放心,然后在一些资料上看,可以用CAM350检查gerber文件的方法,发现是打板商打板的时候用的软件,昨天看了,但是太麻烦,所以想请假各位大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除了PCB完成后的tools—Verify Design—chearance/connectivity检查)

楼主:
最好是直接可以模拟测试的那种,我记得以前在学习protel的时候用过,可以接示波器、万用表之类的,可以看到测试的理想波形图,不知道pads有没有这个功能,有的话,怎么做?希望可以具体点说明,谢谢啦

网友A:
你那说的是仿真,和这个都搭不上边

你还没理解PCB检查到底是查什么东西,PCB检查查的不是原理,查的是布局布线

楼主:
哦,想起来了,以前上课的时候只是看老师演示过一次而已
那就是只能在原理图里面仿真咯
因为是我自己改的板子,加的电路,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P
那能教一些检查布局布线的方法不?
谢谢

网友B:
用CAM看是比较方便的了,还是看一下比较好

用CAM的自动导入功能,看看图够用了

楼主:
嗯,这个方法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