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 驱动LCD问题

楼主(2012-05-08):
我用的FSMC驱动LCD,在刷屏的时候发现有撕裂现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不?

网友A:
何谓撕裂现象 ?

网友B: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是不是像素点数定义的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FSMC时序的配置问题,楼主可以联系我解决 QQ 369122197

楼主:
刷新LCM最理想的流程:

在LCM刷新电路处于blanking期间,MCU将一帧数据写入LCM,然后LCM刷新电路进入有效数据刷新的状态,这种方式显示图像的效果是最佳的,图像也不会存在撕裂的状况(撕裂是指,图像显示有一部分是前一帧的,一部分是正在刷新的新一帧,造成图像新旧帧间的断裂)

假如MCU刷新LCM的数据与LCM刷新屏是不同步的,就有可能产生图像的撕裂。

撕裂情况的产生:
1.横屏横刷:
LCM的物理刷新方向是横的,MCU对GRAM刷新数据也是按照横的刷新。这样有可能会产生“横向的撕裂”

2.竖屏竖刷:
LCM的物理刷新方向是竖的,MCU对GRAM刷新数据也是按照竖的刷新。这样有可能会产生“竖向的撕裂”

3.横屏竖刷:
LCM的物理刷新方向是横的,但MCU对GRAM刷新数据也是按照竖的刷新。这样会产生“斜向的撕裂”

4.竖屏横刷:
LCM的物理刷新方向是竖的,MCU对GRAM刷新数据也是按照横的刷新。同样,会产生“斜向的撕裂”

一般来说,CPU接口的LCM都没有一个信号输出,表示LCM正处于blanking状态,所以上述的最理想状态一般是不存在的,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式可以在没有blanking信号的情况下,使这种撕裂的状况减到最小。

楼主:
不知道你们在使用LCD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在用这个做视频的开发, 就差这个问题了,  摄像头移动过快就会出现撕裂,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在使用LCD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在用这个做视频的开发, 就差这个问题了,  摄像头移动过快就会出现撕裂,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说,问题主要在于 摄像头输出图象的同步问题。可以考虑在RAM里面加buffer。

网友D:
除非有LCM里面有两帧ram

楼主:
建个buffer没用吧,你又没办法知道LCD中  mcu刷新数据的时序,

网友E:
我估计是你的刷新速度(帧/秒)太快,而MCU处理不过来,或者用的是多任务系统还有其它处理,导致的画面刷新不及时。建议楼主做个实验,比如说30帧/秒,你以这个速率,用多幅图片进行切换,就这一个任务,看是否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我用的 SSD1963 就专门有个 TE 信号的!

如果没有一个信号指示驱动芯片是否正处于刷新状态,那么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解!

但有个疑问,驱动芯片的刷新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撕裂”应该是一瞬间的事情,如果加快驱动芯片的刷新速度,是否能让人眼看不出来呢?(我用SSD1963驱动TFT做数字仪表显示时,就没管那个TE信号,但看不出来有“撕裂”的影响)

楼主:
用的是HX8352
刷的慢就没有,207刷的比较快就很明显,
快下班的时候,LCD的厂家说有 LCD 消隐信号专门用来做视频防撕裂的

网友G:
一般vblank信号都没从lcd模块引出来,那就没法解决撕裂了。但是修改刷新率参数和刷新方式以和你的刷屏方式相匹配,可以部分改善。

网友F:
HX8352 有 TE 信号的呀?

楼主:
是啊!  今天试了下,发现还是有,不过只有一两条, 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完全消除。。。